[求助] 推荐一款升压芯片

楼主(2016-04-17):
刚接触PCB设计,最近要搞个小板子,是用1.5v的电池驱动led灯亮的一个小电路,需要一个升压芯片,输入应该是1到1.5v吧,输出在4v左右吧,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2016-05-20):
驱动LED的话应该稳定的小电流,自己搭建个电荷泵吧,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