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 tech lef 中的metal route 方向

楼主(2016-04-17):
请问各位大侠:
如题!
发现28nm的 PR route lef 中的metal 方向,在M1 的时候是垂直的,M2 是水平的。

但是在55nm or 大工艺节点的process, 这个M1 的走线方向都是水平的,M2 是垂直的。

所以想问28nm的这个metal 走线方向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样做?
           另外28nm process 和55nm的process 在PR flow上有哪些具体的差别? 谢谢!

网友(2017-09-06):
麻烦问下你,是用encounter做的是么,这个tsmc28,LEF文件是在哪找到,我在PDK里硬是没有找到,晕~!

网友:
没做过28nm,但是做过40nm,我猜是因为std cell内部就用到M2了,而且M2是横着走线的,导致M2绕线就必须是水平方向,M3绕线就必须是垂直方向了。。。

网友:
这个不是一定的,28nm的库本身就提供VHV和HVH两种,看你自己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