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里怎么将.lib的库转化为.db的库

楼主(2016-04-17):
design compiler里怎么将.lib的库转化为.db的库

网友:
read_lib ./${memory}_$corner.lib ; write_lib -o ./${memory}_$corner.db ${memory}_$corner; exit " | qsy.tmp dc_shell (启动dc) |  tee -a write_lib.log

楼主:
${memory}_$corner.lib这个是什么

楼主:
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2021-09-16):
lc_shell可以将db转换为lib。命令如下:
read_lib XXX.lib
write_lib $library_name -output XXX.db
其中$library_name是lib里面的library name。

网友A(2022-08-23):
想问一下怎么看library name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怎么看library name呢

打开.lib文件,library组括号中的名字即为library name
比如library(tt_1v8),那么library name就是tt_1v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lib文件,library组括号中的名字即为library name
比如library(tt_1v8),那么library name就是tt_1v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