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通用IO输出一般是3.3V,我想换成2.5V,影响大么

楼主(2016-04-18):
FPGA通用IO输出一般是3.3V,我想换成2.5V,影响大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 IO的输出电压是可以设置的。具体请去查找你所使用的FPGA的datasheet。
FPGA每个BANK都可以独立分开供电,电压是可以不一样的。看看datasheet就清楚了。

网友:
会有影响,拿时钟信号为例,当时钟信号的电压标准与期待值不一样时,占空比50-50的时钟信号会被接收端重新调整占空比,造成信号采样的紊乱,同样道理,其它信号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