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ura qrc 嵌入ic61x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各位好,我安装了ic61x和ext15.22,virtuoso启动后窗口可以看到QRC菜单,但是里面只有一个“Loading QRC Menu。。。”,点了也没反应,请问还需要什么配置吗? cshrc的QRC设置如下,ic61x是自动检测QRC_HOME这个变量然后调用QRC吗?

### EXT15.22_000_lnx86
setenv QRC_HOME /tools/cadence/ext1522_000_lnx86
setenv PATH ${QRC_HOME}/bin{QRC_HOME}/tools/bin{QRC_HOME}/tools/extraction/bin{QRC_HOME}/tools/dfII/bin:{$PATH}
##Enhance precision of QRC for DFM MOS extraction
setenv QRC_MOS_LW_PRECISION Y

楼主:
这个问题已解决,办法是先用最简单的环境配置好ic61x和EXT,然后发现QRC菜单下面有列表了,接着再回复所有的环境设置,QRC也出现了,原因未知,

网友(2016-12-14):
回复 楼主:

    你好,能不能发一个你的配置,我是个小白,万分感谢

网友(2017-05-14):
回复 楼主:

Thanks!

网友(2017-07-10):
EXT15.22 install base 从哪里可以下载?求链接!

网友A(2017-10-16):
低版本assura冲突,注释掉

网友(2019-11-15):
引用 网友A:
低版本assura冲突,注释掉

大佬好,我bashrc里面已经把assura注释掉了,并且terminal运行qrc是可以的,只是没有执行文件报错,另外layout界面qrc下面只有loading qrc menu一个选项,点击CIW窗口会报warning: the rcx UI context file is already loaded.请问大佬这个是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