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 save error

楼主(2016-04-18):
原理图修改后,报错报错:
Could not save cellView XXX schematic
(DB-270000):dbSave:Unable to map file'/home/xxx/sch.oa.debian.25675.20160418120623.tep.a' into memory.Failed to memory-map 16781312 bytes.

保存不了原理图 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0-06-02):
我今天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发现是磁盘空间不够导致的错误,清理掉部分占用内存过多的仿真文件之后,即可正常保存修改之后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