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HEL5直接安装calibre2012 23 14安装不能完成,怎么解决

楼主(2016-04-18):
为什么RHEL5直接安装calibre2012  13  14  15 安装不能完成,怎么解决。。我试了calibre2012  13  14  15  ,系统试了RHEL5.4 64bit  5.8  64bit  都是一样的问题,有一个包不能安装,然后安装失败,求救是不是系统缺少什么 lib 导致安装失败!!!!!!!!!!!!!!!!!calibre2011运行正常,不过2011我没安装文件,是直接别人安装打的包我解压的。。。。。

楼主:
麻烦大神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来楼主抓狂了~你不如试试2011版本 应该可以成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11是成功了,不过我们需要验证一个东西,那个要求calibre最低2012。现在不知哪儿的问题12  23 14 15 都安装不成功,是系统缺少什么吗?或者有安装好的也行,我解压后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jazz的工艺需要

楼主:
有没有高人写个RHEL5 安装calibre2013 或14什么的完整文档呀

网友(2016-09-02):
我在rhel 5.7 上安装的calibre2013  2014  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