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理解XILINX的TOW

楼主(2016-04-18):
PG153里 IP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有这样的描述TOW = Toggle On Write. Writing a 1 to a bit position within the register causes the corresponding bit position in the registerto toggle.怎样理解TOW,是不写下1的话就不更新,只能读到就状态的意思么?

网友:
TOW 如果向寄存器的某一bit写入1,该bit值就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