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mig核的mask怎么用,哪位可以帮帮忙实在不懂

楼主(2016-04-18):
用了掩码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mask是指写操作的时候,对应的字节mask,不写入DDR。

楼主:
回复 网友A:

   DDR假如是64位,burst长度8,那么每次写入的数据是512位,地址每次写入加8。是否可以只写入256位,用掩码掩蔽后面256位,地址每次写入后加4,我这样每次仿真都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试一下第二次写的时候地址不变,mask前面的32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