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 link_design 报错。。。

楼主(2016-04-18):
最近在学习后端仿真。。。DC我用了一个verilog代码仿的D触发器,把网表加入PT时出了问题。查了好多资料找不到解决方法,求各位前辈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
建议就在论坛先找些中文基础资料看看,了解一些基础后再上手做

网友:
应该是库没设置好,pt找不到你那个触发器的具体信息。看到你设置了link_path,很有可能你没有设置search_path,导致pt找不到你那个库
出现错误,最好自己先在shell中man具体的错误代码,如LNK-005

网友:
链接库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