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rl中的正则表达式匹配问题

楼主(2016-04-18):
现在想把一个文件中的-outDir $vars(rpt_dir)都换成-outDir $vars(rpt_dir)/$vars(step)
该如何写正则表达式呢?
我尝试的写了一个,有错误,没替换成功
perl -i.bak -pwe 's=-outDir $vars(rpt_dir)=-outDir $vars(rpt_dir)/$vars(step)=g' filename

网友:
perl -p -i.bak -we 's#-outdir \$vars\(rpt_dir\)#-outdir \$vars\(rpt_dir\)/\$vars\(step\)#g' test

网友:
perl -p -i.bak -we 's/vars\(rpt_dir\)/vars\(rpt_dir\)\/\$vars\(step\)/g'  file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试下,不过再问一下,我把前面的-outDir 加上是为了保险起见。如果我只需要匹配前面有-outDir 的,在后面加那些字符,而前面没有的,我不需要匹配,该怎么做呢??
说的有些啰嗦,大概就是你的答案,弱化了我的匹配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弱化条件之后的我试了一下,会导致一些不需要匹配的被匹配到。

网友(2016-06-16):
不大清楚你的意思,我的理解是把-outDir换成(?<=-outDir)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