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 CIFF behavior model第一级热噪声太大异常吗?

楼主(2016-04-18):
正在用Richard Schreier toolbox搭一个3阶1bit OSR=256,Fs=12M的CIFF结构的sigma delta ADC simulink behavior model,理想情况下SNR=129.5dB,但在只加入第一级KT/C噪声,Cf=25pf的情况下SNR=102.8dB,如下面两图所示,在KT/C噪声影响下信号带内噪声太大,要降低KT/C需提高Cf。请问各位大牛只加入KT/C噪声SNR就下降26.7dB这种情况正常吗?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提高Cf情况下降低KT/C噪声呢?  KT over

楼主:
要提高SNR是不是只能做成多bit了?

网友A:
您可能要根據Attatched file 的Page22~Page24精算,
就可以知道您的ENOB大約是多少!
EEE598 noise Sorces and Noise Calculations for Sigma Delta Modulators.pdf (412.31 KB , 下载次数: 833 )

网友:
您可以先保留KT/C項,忽略後兩項來計算

网友(2016-06-10):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找了几天,就是要这个!!

网友(2017-03-12):
太赞了,感谢3楼的兄弟

网友(2017-07-06):
谢谢三楼的额分享~~

网友(2019-07-10):
引用 网友A:
您可能要根據Attatched file 的Page22~Page24精算,
就可以知道您的ENOB大約是多少!
...

感谢分享!

网友(2019-08-30):
引用 网友A:
您可能要根據Attatched file 的Page22~Page24精算,
就可以知道您的ENOB大約是多少!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可能要根據Attatched file 的Page22~Page24精算,
就可以知道您的ENOB大約是多少!
...

网友(2019-12-23):
个人感觉 DT-SDADC现在已经不怎么实用了,再工业界老说。工业界肯定是CT-CDADC

可能只有学术上还可能使用。

网友(2020-04-21):
感谢3楼, thanks

网友(2021-06-09):
积分带宽要考虑。

DSM 其实有两层机制: oversampling是减少信号带宽,delta-sigma是用来做Q-noise shaping的

网友(2021-12-01):
mark sdm 采样电容计算

网友(2023-07-05):
楼主,KTC怎么设置的啊,有没有matlab文件参考一下。看到您的论文了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A:
您可能要根據Attatched file 的Page22~Page24精算,
就可以知道您的ENOB大約是多少!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