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dl routing 对寄生参数的影响

楼主(2016-04-18):
各位大大,目前手上一个项目,flipchip的,工艺是smic40LL
加完rdl之后,抽spef和不加rdl抽spef, 发现算出来的clock latency差挺多,大概变快10%的样子。
请教下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么大的差异,有么有办法减小这个差异

多谢~~~~

网友:
是产生时钟的IO输入slew变化了吗,40里面RDL对时钟线影响应该不会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