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问题

楼主(2016-04-18):
请问大家dc在综合时,如何保留底层模块的未使用输入输出pin 而不被优化掉, 我compile时加了-ungroup_all这个选项, 结果底层模块那些未连接的输入输出在网表里就没有了,然后把-ungroup_all去掉,底层未连接的输入倒是有了(给了默认值0),但未连接的输出端口还是没有,而且这样得到的网表也只是顶层的,不太想这么干,请问大神在compile -ungroup_all情况下,如何保留那些pin啊,我用了set_dont_touch,  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 {} false , set_compile_directives {}  -delete_unloaded_gate false等等命令都没用,求解,非常感谢。

网友:
set_dont_touch_network仅在dc综合时用;然后你get_pins 找到你对应的pin

网友:
设置current_design 到当前要保留端口的子模块;
link, 设置对该模块的时序约束,综合; 然后current design 到 top层, 对该子模块设置dont_touch等, 最后综合top层。
完毕。

楼主:
回复 2# aiwa0311 你好,我之前也是用get_pin得到pin的名字,然后用set_dont_touch_network,但是出来的网表还是把这些pin给优化掉了

楼主:
回复 3# upsingmen 你好,谢谢。这个我之前也想过,但没有尝试,按这样最终compile -ungroup_all后的网表是不是只是顶层的,还是整个电路的网表,谢谢,刚刚入门,很多问题不懂,希望能向大家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现在有一个顶层模块a,调用两个底层模块b和c,b和c又都调用d。我先current_design到b,link,加constrains,然后compile -ungroup_all生成网表b.v, 然后我current_design到c,在link的时候报错了,错误是can't find the design 'd' in the library 'work',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d' in 'c'。请问是什么原因,在link 'b'的时候就没问题啊。难道只能把dc关了,再重跑一遍生成c.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是因为在之前模块link后,d的reference变了,所以找不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在对 c 进行link的之前,要把生成的 d 的网表重新read一下,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