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PLL 仿真后控制电压摆动太大

楼主(2016-04-19):
第一个图像是我最后tran仿 然后maxstep设置为2p出现的波形,
现在不太清楚改修改什么地方。。
Icp=40uA N=30 Klc-vco=199Mhz/V

R=71K C1=1.558p C2=0.2096p

楼主:
回复 楼主:
VCO是2.5GHz

楼主:
回复 楼主:
环路带宽是 25pi/3 M=26M fref=2.5G/30=83.3333MHz     不好意思 说话有点大喘气,求大家帮忙看看我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带宽太大,高频噪声压制不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fref=83M   带宽取的是  w=83/20*2pi  这样还需要再小一点吗?
还是说我需要增加N,让fref变小,从而带宽也减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指的是控制电源稳定之后的glitch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觉得基本都没稳定。。一直在波动,读别人的论文都是细细的一条曲线,我的抖动太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波形的包络已经稳定了,你看看抖动的周期是不是与电荷泵充放电一致。如果一致,那可能loop filter参数不是很合适。电容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
小哥,本来不想回复的。你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带宽是你需要多少settling。
你要根据开环函数,Zeta,Wn,来确定你的带宽,phase marg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助,我再读读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助。选完带宽之后计算出来的参数,我也觉得电容小。
现在在重新考虑带宽的问题。。。。。

网友:
C1/C2=7.4 --> phase margin would not be ok.

Lower your R, increase your C2 to minimized your ripple.

网友(2019-05-19):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
滤波器的R/C 值通过matlab算可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