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分析DC时产生的时序报告

楼主(2016-04-19):
图2

图2

图1

图1

上面两幅图中,第一幅设置了set_clock_latency,第二幅没有设置,从结果分析,设置和不设置没区别。请教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我的理解:

如果是分析同时钟域的时序信息,这个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因为大家的时钟都延迟了这么长时间,所以和没延迟一样。

不同的地方在跨时钟域或者输入输出接口,为了使时钟正确采样到信号,这个设置会有很大帮助

望大神补充

楼主:
没有其它答案了么?

网友:
harry_hust  回答是正确的。
至于set_clock_latency 在IO 接口上的约束起到多大作用, 没有试过。

楼主:
资料不错,好不容易找到的。最近正在研究CIC补偿滤波器,就是全英的,仔细研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