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检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6-04-19):
在verilog中,检查一个信号的跳变一般用原信号和打一拍的信号比较完成的。
请问一下systemverilog检测一个信号是否有跳变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一般采用什么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比较常用的方法吗?

网友:
不是应该用assertio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