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手机充电的一个疑惑

楼主(2016-04-19):
我的理解是adaptor提供电压和电流,即我们的适配器上面一般都写有5v 1A这样的标注,那么手机的充电芯片是做在手机里面的,而手机充电电流的大小是收到充电芯片控制的,也就是所谓的恒流充电。
由于恒流充电对电池的寿命影响最小,我的理解是一般情况下原配的适配器是可以满足电池恒流充电的,也就是说如果原配适配器是5v-1A的,那么充电芯片一般会将充电电流设置在1A以内以满足适配器有足够的能力让电池在恒流下充电,那么我的问题是,我发现这时候换一个5V-2A的适配器给手机充电,为什么充电时间会加快?
按道理应该是一样的啊,毕竟充电电流是收充电芯片约束的!

请个高人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取决于手机和充电器那个要求更严格吧。比如手机限制电流不超过1A,充电器即使能输出2A电流,也不见得会快。通常情况下,手机都是支持BC1.2充电协议的,可以以1.5A充电。所以你换了一个充电器认为充电速度快了。另外充电并不是总是恒流的,一般快充满的时候就变成涓流模式,充满之后还是会持续不断地充电放电过程。

网友(2016-09-06):
这个手机的充电电流貌似不是受充电器的控制的。。。

网友:
假定你的充电器是5V1A的 如果你的手机充电的时候超过了5V1A的功率,比方说你充电功率可以达到7W。 那么功率就被充电器限制住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用5V 2A的话 ,充电功率就可以达到7W,充电速度相比用5V1A的就会明显加快.

网友:
谁说恒流充电对手机电池寿命影响最小?对手机而言,基本上99%都是用锂电池充电,锂电池是有它自己独特的充电曲线的。不同阶段不同特性。有恒流也有恒压。
而恒流部分的电流设置,是根据充电芯片和适配器共同决定。现在的充电芯片,都可以去program。好一点的充电芯片,例如TI的BQ系列,它是可以检测适配器的功率大小来调整最大的充电电流。所以你才会看到,当你的适配器从5V,1A到5V,2A的的时候,它的充电速度增加。

网友:
楼主是否是想问,既然充电电流是固定好的,为什么1A的充电器和2A的会有快慢之别?对吗?
手机内的charger模块会有一个限制充电电流的功能,就是说在恒流充电的时候同时会检测VBUS的电压是否被拉低于某个设定好的值,如果低于这个值charger芯片会降低充电电流,以保证VBUS一直不会被拉低,举个例子,假如charger芯片预设的充电电流为1.5A,这时候你使用的充电器为1A,那么VBUS就会被拉低,芯片知道电流设置的太大了,就会降低到900ma(仅仅是举例),如果你用的是2A的充电器,那么charger芯片依然会使用预设的1.5A给电池充电,充电速度也就加快了。

网友:
同8楼,描述基本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