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AC电流源梯度误差问题

楼主(2016-04-19):
请教一下大虾,DAC电流源梯度误差的公式中,其中的系数参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或者怎么从model里面找到的。。。。感激不尽

网友:
一般您跟Fab. 要的matching report , 但那一般只有Resistor and capacitor 的 random Erorr,
您要的gradient error 與sysematic error,
TSMC Fab. 是沒有量測這方面的數據的.

所以一般Design house 都會自己 下苦工 Tpaeout 很多 IC,
然後量測出您所敘述的那些參數,
變成自己公司的know how,
而且不會給別人用.

网友:
您也可以自己設計實驗方法,
然後Tapeout IC,
自己量測並得到那些參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但是高校里自己去设计实验方法tape out好像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