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那种有双面的金手指的PCB板的板厚是不是只能是1.6mm?能否更厚或者更薄?

楼主(2016-04-19):
小弟最近在弄一块带有PCIE规范的金手指单板,层叠较多,如果带有金手指的PCB板只能是1.6mm的话层叠阻抗不是很好设计,所以想请教下那种类似于电脑的内存板上用金手指的PCB单板的厚度是否只能是1.6mm?太厚或者太薄的PCB板上的金手指无法查到主板的插槽中?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2016-06-19):
只能做1.6的,厚了就插不进去了,薄了会接触不好,如果层数过多,建议做削板设计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指点,我还以为厚度方面可以在一个范围呢

网友(2016-10-12):
给pcb加工厂家聊一下吧。。板子可以更厚的,金手指的线在内层就可以了。比如第3层,第5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