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artspice 中TFT模型 应用于hspice

楼主(2016-04-19):
大神救我啊,现在在做TFT相关的电路,拿到了一份smartspice中应用的NTFT模型,但是导师要求我去hspice下面仿,可是hspice并没有NTFT这个基本的模型啊……
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事情,求教啊
提前感谢了

楼主:
就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大神么?还是根本不可能实现?

楼主:
再顶一下吧……求大神指导啊……

楼主:
最后顶一下,大神快出现……

网友A(2022-06-10):
引用 楼主:
最后顶一下,大神快出现……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是在做TFT的相关电路,我找到了LTPS的模型 想把它导入到cadence中 或者smartspice里面去,具体怎么操作我不是很懂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2024-09-10):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是在做TFT的相关电路,我找到了LTPS的模型 想把它导入到cadence中 或 ...

你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想请教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