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的噪声仿真,输入参考噪声的源应该怎么选?

楼主(2016-04-19):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低噪声放大器,整个放大器搭好了,但是仿真噪声的时候设置一直说我选的输入参考噪声源的点not valid,到底怎么设置好?

噪声仿真设置图

噪声仿真设置图

网友(2017-06-05):
是通过“Input Port Source”指定等效输入噪声源。  一般只能选电压源、电流源或者是一个端口。
它是将电路输出噪声等效到某个输入源,虽然一般该源是无噪的。

网友: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你是做运放的噪声仿真吗? 如果 CSA+pz  采用ic5141进行噪声仿真,一般需要在一定的成形时间,那么后面加两级理想RC,但是 RC电路会引入噪声。对于噪声仿真的结果,需要去掉RC引入的噪声吗?

网友(2019-03-12):
请问,一个低噪声放大器的电路仿出来的稳定因子一直都是大于1的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