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DO外接大电容和内部米勒补偿可以共存吗?

楼主(2016-04-19):
如果采用PMOS作为调整管,设计一种大负载能力的LDO(最大负载1A),为了保证LDO的瞬态特性(LDO负载电流迅速变化的情况),一般会在LDO输出端接一个大电容(大于10uF),这样输出极点频率就会很低(输出极点频率会随负载变化,但是由于10uF的外接电容,也不可能太高吧)。而米勒补偿作用是在内部引入(建立)一个低频极点。
这两个低频极点很有可能会重合,看了一些文章里,加上米勒补偿后,需要采用零点跟踪补偿技术来抵消输出极点的影响,但是输出大电容和轻负载的情况下,我认为是很难抵消的。
还看到论坛里一些讨论,说是米勒补偿适合capless的LDO。但也有一些案例是米勒补偿和外接电容是共用的。
请大家讨论和指导一下,外接电容多大时,适合用米勒补偿(共源共栅米勒补偿)。
PS:我的问题不太具体,请大家多包涵。

网友:
我们做的LDO,基本都是加输出电容的,10u也不算很大。可以用米勒补偿的,就是零点要去补偿输出极点,可以让电阻变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根据客户要求,输出端必须接10uF以上的电容,而且要求输出负载电流在0~1A的范围内均要求稳定。
我现在用的补偿结构就是共源共栅米勒补偿,输出负载电流在5mA~1A的范围内都没有问题,但是当输出负载电流小于5mA时,就会出现振荡现象。我仿真了输出电流为1mA时(电阻负载)的波特图,发现这种情况下输出极点频率只有0.5Hz。而我内部的零点没办法做到这么低。

请问一下,这种设计要求采用米勒补偿有可能实现吗?
PS:问这种问题比较奇怪,主要是我害怕有方向性的问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1.在你目前电路的基础上,试试调节补偿电阻和电容有没有用?2.我们确实没做过带1A的LDO的补偿。还是要用米勒补偿的,用零点去补偿变化的输出极点,不然如果输出是主极点的话,它老是在变,不是我们想要的;确实负载范围太宽了,跟踪可能会有难度,我不知道你的电阻是怎么做的,变化效果是否理想?

网友(2017-11-30):
回复 楼主:
项目中遇到和您相似的问题,也是要求LDO驱动的负载电流到达安倍级,求教负载电流这么大的变化范围内,该如何保证环路稳定性呢?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  就别指望phase margin在所有的负载条件下能高到哪去   只能牺牲点phase margin来权衡了

网友B(2018-01-24):
像这种片外接电容的LDO,一般的做法是把主极点放在LDO输出端还是LDO内部?

网友(2018-06-06):
回复 网友B:

感觉现在的常规做法是:
当空载时,输出节点高阻大电容,主极点在输出节点;
当满载时,输出节点低阻大电容,主极点放在功率管栅极;
所以中间某些负载状况时可能出现功率管栅极极点与输出极点接近的问题;
所以感觉需要设法构建随负载变化的零点来cancel极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1. 稳定性解决好了吗?米勒补偿对轻载下行吗?
        2. 1A的LDO,效率不会高吧!不知道你的输入输出压差多少?损耗太大ic会热

网友:
米勒补偿适合capless的LDO

网友:
即然已經外部掛大電容了為何還要內部米勒補償
低電流時外部極點會往高頻走
很容易phase margin不夠

网友(2024-07-10):
做电路哪来那么多教条主义?1A的LDO没有见过capless的,也不需要capless,外接电容型的LDO,好好去看Mora大神的书。环路补偿没有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取决于你用什么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片外接电容的LDO,一般的做法是把主极点放在LDO输出端还是LDO内部?

一般都是放置在外部的

网友(2025-03-13):
主极点放在外部,但电路内部低频极点较多怎么办?引入零点补偿吗?

网友(2025-05-26):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片外接电容的LDO,一般的做法是把主极点放在LDO输出端还是LDO内部?

一般是把主极点放在输出,如果要密勒补偿,你需要很大的密勒补偿电容,内部可以直接用一个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