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gds需要streamin到一个Library,求程序或是技巧,急!!

楼主(2016-04-19):
如题:有N多个gds需要streamin到同一个Library中,哪位大侠有程序或是好的方法推荐的,谢谢!

网友:
谁给的N多个gds找谁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要使用别人家的IP啊

网友:
用人家的ip也不会有很多吧,N>1000?

回复 楼主:

网友:
先streamin到n个lib,然后调用n个lib的top到一个cell里,然后,streamout 再stream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自己弄好了

网友:
干嘛要搞进一个库里面,调用topcell就行了,最终出数据又不影响,这样不是看起来更清晰,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还容易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cadence 中自带一个pipo命令,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数字部分要调用很多歌memory gds。

网友(2016-07-09):
你查看一下 strmin 这个命令,通过在terminal 里stream in gds
大致的语法就是
strmin -lib lib_name -file aa.gds 这样
你写个shell 脚本,替换gds名字,循环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