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gds需要streamin到同一个Library中,求脚本、程序、技巧,急!

楼主(2016-04-19):
如题:有N多个gds需要streamin到同一个Library中,哪位大侠有脚本的,谢谢!

网友:
直接导入不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就是慢吗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你会把所有的GDS都会弄的很乱,如果有两个GDS中有cell的名字一样,但时间 layout不一样很容易出错。我建议分开不同的lib 如果你要merge 再重新建一个lib把然后在新的lib里做merg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名也没关系啊,Streamin的时候会在同名的Cell后面加后缀,你看看log文件中会有Warning就知道了。

网友(2016-07-21):
随便写个文件merge.tcl , 内容
filemerge -in a.gds -in b.gds -in c.gds ... -out out.gds
然后执行 calibredrv merge.tcl
会把所有 -in 给出的gds 合成一个 out.gds
然后stream i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以吗?没试过,有时间可以试试。

网友(2017-10-19):
请问 问题解决了吗?求分享

网友:
哦哦,这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测试了一下,发现报没有filemerge这个命令的error。invalid command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