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布局布线后DRC出现NW.S,PP.S和NP.S错误

楼主(2016-04-19):
Encounter布局布线后DRC出现NW.S,PP.S和NP.S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
怎样解决呀?

网友:
没加filler吧

网友:
多个原因,主要是NW、PP、NP没有连通,有可能是未插入filler单元,也可能是std row中一些std cell没有提出gds。

楼主(2016-05-30):
回复 网友A:

   是的,加filler的步骤错了,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filler的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