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处理单端 SAR ADC 转换后数值波动范围偏大

楼主(2016-04-19):
各位大神,请问几个问题:1、单端采样 SAR ADC 可以做到多少bit ?2、对于单端模拟采样 SAR ADC, 如何减少输入信号源噪声幅度,目前做了个 12bit SAR ADC,外部直接用信号源灌入1.6v直流信号,
发现经过一些路径后到达 ADC 采样输入端有约15mv波动,本来期望做 11bit, 但是同一个 1.6v 直流信号,重复40次采样转换,发现最大转换数值和最小转换数值有时候达 17lsb, 此时电源波动也有40mv左右,REF 是直接拉电源的,不过经过一个衰减电阻,测试也有约 40mv波动,
在pcb板上测试电源,发现也有约20mv波动,由于是第一次做 SAR ADC,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采样相同输入信号源数值而导致输出数值大范围波动?  另外说明一下,我做的 11BIT SAR ADC,采用 6+5分段结构,代入封装参数后,实际电路前仿真也可以看到输入信号也有好几十mv波动,但是转换后数值与理想数值也仅仅相差2LSB而已。 难道有其他因素导致的结果? 现在 ADC 时钟才跑 4.5MHz而已,很低了。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2016-08-17):
用一个很稳的电源,比如LDO输出做VREF,也是抖吗?
ADC在采样时钟能不能降下来试试? 4.5M不低了,SAR

网友:
你都说了 REF拉电源有波动,怎么可能每次测出来的都一样

网友(2017-12-05):
如何处理单端 SAR ADC 转换后数值波动范围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