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拉扎维第七章噪声

楼主(2016-04-19):
最近看拉扎维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始终想不清楚,以前论坛里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看完那个帖子还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希望有大虾能指点指点。

首先是图7.38,在求输入参考噪声电流时,将输入端断路,书上讲的是由于M1源端电流为0,In1在M1中产生一个与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流,所以M1的噪声对输出端没有贡献。之前有个疑惑就是M1源端电流为0 的话,那流过电阻的电流也应该是0啊,为啥电阻端却有4KTR的噪声电压呢,不也应该对输出端噪声无贡献吗?后来看到电阻热噪声的一段描述“导体中电子的随机运动尽管平均电流为0,但是它会引起导体两端的电压波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虽然可以等效成电流源,电阻噪声的实质其实是电压波动4KTR,而且电阻上的噪声电流实际上是0.

这个问题我以为解决了,然后遇到了例7.12,如下图7.40所示,例题在计算输入参考噪声电流时没有计算M1的噪声

对于这道题目我有两大疑问:
(1)在计算输入参考噪声电流时,由于将输入端开路,所以刚开始没有计算M2的噪声,但是后来在输入参考噪声电流中还是加上了M2的噪声;
但是在计算输入参考噪声电压时,由于输入端短接到地,刚开始也没计算M2的噪声,可是为啥后来也没有加上去呢?如果说是因为计算输入参考噪声电流时已经加上了,怕重复的话,那M3的噪声也重复计算了两次啊?

(2)最让我疑惑的是为啥不计算M1的噪声,为了计算输入参考噪声电流,先把输入断开的话,假如像图7.38说的那样,M1的噪声电流In1在M1上产生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流,那为啥M3上没有产生电流去抵消噪声呢,M3的漏源端电流也应该是0啊?

我看到之前那个帖子里好多人用M1的栅极等效输入噪声电压结合增益来分析,我不能理解为啥要这样分析。现在求的是输入参考噪声电流,而且MOS的热噪声本质上应该就是漏源端的噪声电流(个人理解),为啥要转换成栅极电压来分析呢?

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图7.38

楼主:
图片为啥显示不出来啊

楼主:
图7.38

图7.40

楼主:
图7.40

网友:
计算等效噪声电压、电流时候,输出是交流接地的。图7.38(c)中的电阻中其实是有噪声电流的。按照这个,下面的两个问题,你再想想试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输出是交流接地的啊?

网友(2023-03-15):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还在找资料

网友(2023-05-30):
计算等效噪声电压、电流时候,输出是开路
在只考虑热噪声引起的输入等效噪声的计算中:
(1)在计算输入参考噪声电压时,输入端Zin趋近于零,输入短路,所以不计算M2的噪声
(2)在计算输入参考噪声电流时,输入端Zin趋近无穷,输入开路,但M1和M2的电流噪声相关(M1可采用电压输入噪声源来表示,更易看到其相关性,参见图7.43的讲解),M1噪声对输出噪声的贡献很小可以忽略,故只叠加M2和M3的噪声

请注意电路噪声是由电路内部的多个噪声源产生的,在不牵扯频响的情况下,固定的噪声源会产生固定的输出噪声,而无论是参考输入电流噪声还是参考输入电压噪声都是从输出噪声等效出来的。在分析中,我们假设的Zin是两种极端情况,这两种极端情况下,总有一种是对电路无影响的(可适用于大部分应用电路),而当Zin的值介于中间时,参考输入电流噪声和参考输入电压噪声就是相关的,参见图7.28的证明

网友:
关于为何要用M1的栅极等效输入噪声电压结合增益来分析,因为M1最本质的噪声源是热噪声,而它的热噪声即可以用噪声电流来表示也可以用栅极噪声电压来表示,转换成栅极噪声电压来分析可以看出其与M2的相关性,如果数学底子好还可以精确求导其相关系数,如果求出了相关系数就可以带上M1的噪声源进行计算了,拉扎维的书里因其贡献太小给忽略了。其实在电路设计的过程中,人脑毕竟不是电脑,计算能力有限,所以经常会忽略或近似很多东西,这也是为了抓住设计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