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CD比较器设计求助

楼主(2016-04-19):
大家好!我现在在设计一个BUCK DC/DC中的ZCD(zero current detector)比较器,再设计过程中一方面需要考虑比较器的速度,防止负电流降低轻载效率;同时考虑到下管NMOS的RDS(on)比较小,又需要将ZCD比较器的输入失调电压减小;在考虑到比较器的速度快和失调电压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加大电流来实现,但是加大电流之后又会使系统在轻载情况下所消耗的静态电流加大,仍然是起不到轻载提高系统效率的作用。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专家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如果怕offset影响,可以人为添加一个offset,使得电流低到一个比零高的值就翻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如果人为加offset的话比较器的随机失调与加入的这个失调在同一个方向,那么下管不是会在更高的电流下被关掉,这样的话会不会电感电流的波形会比较难看,同时下管电流会在bodydiode中走更长的时间,这样会对效率产生影响吗?

网友:
轻载idle时候你难道不关ZC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上管开的时候关闭ZCD比较器,下管开的时候让ZCD开启,然后ZCD比较器输出翻转之后用一个触发一个D触发器,同时又将ZCD比较器关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在续流电流高点的时候就关,二极管导通一点时间产生的损耗确实是有,我们一般也不管了。

网友:
两个管子都不开时候你也开ZCD?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不开的时候当然不开ZCD啊,我是在ZCD信号出来之后就马上把ZCD比较器给disable掉

网友:
你offset用nmos做的还是pmos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插入电阻就可以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ZCD输出翻转之后就将ZCD比较器disable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这么做offset变化非常大,你跑个MC加电源和温度,看下你的ZCD点吧,分布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这样的话你是怎样加这个offset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这个offset是以什么方式加入进去的啊,是直接插入电阻还是通过采用非对称输入对管插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通过直接插入电阻来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啦

网友(2018-03-12):
可設計 Auto-Zeroing ZCD,消除 input offset

网友(2024-05-22):
这是你们要的过零检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D421G7Ko/

网友:
楼上b站视频不错,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何改善 ?

网友:
仿真结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