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核设计的时钟占空比输出为啥不是1:1?

楼主(2016-04-19):
利用IP核设计的时钟占空比1:1,为什么程序下到实验板后从SignalTap II中看波形不是1:1,倒像是2:1.
有没有人碰到和我一样的情况,是本来就没错,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signaltap的采样时钟多少的 你要采的IP时钟多少的,你要是设置的是50%应该没错 估计是你采样速率太低了

网友:
    说得没错,如果采样时钟跟你待测时钟没有倍数关系的话,肯定采不准。建议输出到管脚,用示波器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SignalTapII时钟使用的是系统时钟50MHz,不知道您所说的Signal Tap II的采样时钟设置问题,能否帮忙指点一下,我把我的图贴上去吧,谢谢!

时钟输出

时钟输出

Signal Tap II

Signal Tap II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输出到管脚,然后用signaltapII测试,我的系统时钟是50MHz,先通过2倍的倍频到100MHz,再通过5分频从而获取20MHz时钟,占空比1:1,可是具体请看我上一回复贴的附件,帮忙指出错误地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里时钟是50Mhz,产生的20Mhz时钟是当做信号来采样的。所以信号的脉宽是25ns高电平,25ns低电平。这种时钟采样的时候肯定采不准。所以,这里用示波器量是比较准确的。或者用100M时钟来采样会比较准确。你可以画一下波形图,就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