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lash存储器测试的求助

楼主(2016-04-19):
请教各位大神,我要做flash测试相关项目,对于大容量的存储器来说,pattern的来源一般是什么?我如果过做一个自动生成pattern的软件是否有意义?跪求解答!

网友:
不知你的测试需求是什么,回答得不对请包涵。 如果你能将operation都能自动生成pattern。 那是非常好的,不知道你准备怎么做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功能测试,擦,写,读这些。做一个自动生成pattern的软件有意义吗?

网友:
如果只是单纯为了 读写擦,  做个软件,不太划算了。 如果要添加很多其他的特性功能,做个软件省不少功夫

网友: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准备用什么办法来做软件自动生成patter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生成pattern主要用在老炼,所以就做一个能读写擦的软件,现在还在纠结flash的IO有好几种接口,纠结怎么做一个通用一点的生成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