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神在设计运放时为了扩展输入摆幅采用负电压供电的?

楼主(2016-04-19):
N型的输入对管,因为前级给的输入共模电压太低不得不用负电压给这个运放供电,还得内置一个负压电荷泵。有没有大神设计过这样的电路的?输入对管衬底要怎么接,请大神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有遇到过这样的设计, 可以考虑把NMOS对管的衬底需要单独接一个pwell, 需要DNW的工艺. 另外, disable的时候需要防止负电源漏电到GND上.

楼主:
   前面半句话看懂了  我需要选择有深N阱的工艺  因为不能保证输入对管的源一定比衬底地电位高 所以就源衬短接后面这句没看懂  disable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负压电荷泵的输出我需要做哪些保护?总感觉比较危险  请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如果运放要power down, 而负电源还在, 这种情况需要注意防止从负电源通过运放的某些管子到地的漏电.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我的意思是如果运放要power down, 而负电源还在, 这种情况需要注意防止从负电源 ...
引用 网友B:

   好的 这个明白了 再请教一下,我现在做的负压电荷泵产生负电压,发现纹波比较大有6mV这样  滤波电容已经加到很大了  我的运放负电源PSRR是不是还要特殊考虑一下?输出有很大噪声

网友:
我遇到的电路是输入级用负电源, 第二级还是用gnda, 好像负电源的psrr没有很差.

楼主:
我遇到的电路是输入级用负电源, 第二级还是用gnda, 好像负电源的psrr没有很差.
引用 网友B:

   就是您用了采用负电源的运放但是负电源不是您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是的. 负电源是别人模块的. 可能和你的情况不太一样.

网友(2024-03-20):
学习,遇到了输出级接更高正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