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14金属问题

楼主(2016-04-19):
为什么M1-M5有M_E1,M_E2.工艺上区别是什么?

网友:
M_E1 M_E2是指第一次曝光和第二次曝光的金属

网友:
这个是14nm或者更先进的工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上用途是什么呢?怎么区分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14nm下面metal间距很小,需要分两次才能做成。这个只是为了工艺上做的,在layout时候没有分别。
    以上是个人见解

网友:
同意5楼说法。16nm之后的金属就需要两次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