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LVS时,生成netlist网表失败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6-04-19):
si.log文件

si.log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netlist.cdl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0.8 u"里面的空格去掉试试

网友:
你检查一下电路,有可能是因为里面的单元有没加所在库的,就是只能看到一个框框;再一个原因就是电路改动后没有CHECK

网友:
感觉三楼的说法比较靠谱。
再检查下schematic里面mos管的参数看看,理论上0.8 u这种应该不被允许才对。check & save是不是没有报错?

网友:
有可能是三楼说的情况,语法错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