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ture Cis如何快捷修改电子元器件的值

楼主(2016-04-20):
最近刚开始使用Capture Cis的CSI Explorer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数据库中配置好了三种电容,分别是0.01uF,0.1uF和1uF,每种电容有不同的Part Number(料号),我通过数据库放置了5个0.1uF的电容,如下图所示
现在我想把C1改成1uF,C2改成0.01uF,如下图所示

打开Part Manager显示有Part Status未更新

然后我执Tools>Part Manager>Updatae

此时,我该如何选择,是否应该选择Yes,如果选择了Yes,那么C1和C2的值又回到了0.1uF

我需要提问的是,我想在原理图直接修改电容的值,并且Part Number(料号)能随着Value的值同步更新?另外,还是否有其他简便的方法?

网友(2018-04-25):
楼主是怎么配置的呢?我的配置好了以后显示找不到文件,但是都能看到原理图库的封装和PCB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