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中pnoise modulated的问题

楼主(2016-04-20):
最近在对自己设计的LC VCO进行仿真,进行到pnoise modulated的时候有些疑问,在pnoise modulated中有AM和PM的选项,不是很清楚它们各自的意义,除此之外,pnoise仿真和pnoise modulated仿真各自有什么区别吗?希望大神能够回答一下~

网友:
You can separate the Amplitude Modulation (AM) and Phase Modulation (PM)
components of the total noise by calculating components in-phase (AM
component) and in quadrature (PM component) with the carrier by using PAC
and BPN PHASENOISE analysis. The output and measure syntax separates
AM/PM noise.

■ If you use the NLP algorithm (METHOD=0) default, HSPICE RF calculates
only the phase noise component.
■ If you use either the PAC algorithm (METHOD=1) or the BPN algorithm
(METHOD=2), HSPICE RF adds both the phase and amplitude noise
components together to show the total noise at the output.

PM[NOISE] Measures the phase modulation noise from the specified first to the
second IFB frequency points (when .OPTION PHASENOISEAMPM=1)

AM[NOISE] Measures the amplitude modulation noise from the specified first to the
second IFB frequency points (when .OPTION PHASENOISEAMPM=1)

Example : These AM/PM sample commands find the amplitude modulation (AM)
and phase modulation (PM) noise across the specified input frequency
range.
.measure PHASENOISE amp1 AM phnoise from=100k to 400k
.measure PHASENOISE pmp1 PM phnoise from=10meg to=30meg

楼主:
回复 网友A:

    I got it ! Thank you soooooo much !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t I can't understand the BPN phasenoise analysis,can you spell its full name  for me ,p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