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里reg型变量出现multiple driver,修改后代码不工作

楼主(2016-04-20):
Xilinx 的xc7k325tffg900-2芯片,用vivado2015.3生成.bit过程中有个multiple driver的warning,但生成的.bit下载到FPGA中可以正常工作。 在代码里发现确实有两个reg型变量在一个always块里reset,然后赋值和使用,这两个信号在另一个always里只在reset时进行了赋值。于是把后边这个always里对这两个reg信号reset的语句删掉,再次生成.bit发现不工作,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代码如下:

第一个always块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
  begin
    user_interrupt_state       <= 'b0;
    user_interrupt                <= 'b0;
    last_user_interrupt         <= 'b0;
    user_interrupt_counter   <= 'b0;
  end
  else
  begin
    // user interrupt

    if (!user_interrupt_busy)
    begin
      last_user_interrupt <= framedone;
    end

    if (user_interrupt_state) // interrupt
    begin
      if (user_interrupt_counter == user_interrupt_pulsewidth)
      begin
        user_interrupt_state     <= 'b0;

        user_interrupt              <= 'b0;
        user_interrupt_counter <= 'b0;
      end
      else
      begin
        user_interrupt_state     <= 1'b1;
        user_interrupt              <= 1'b1;
        user_interrupt_counter <= user_interrupt_counter + 1;
      end
    end
    else    // idle
    begin
      if (!last_user_interrupt && !user_interrupt_busy && (framebuffer0_ready || framebuffer1_ready || framedone))
      begin
        user_interrupt_state    <= 1'b1;
        user_interrupt             <= 1'b1;
        user_interrupt_counter <= user_interrupt_counter + 1;
      end
      else
      begin
        user_interrupt_state     <= 'b0;
        user_interrupt              <= 'b0;
        user_interrupt_counter <= 'b0;
      end
    end
  end
end

第二个always里对last_user_interrupt和user_interrupt_counter这两个信号进行了reset,但没有作其他任何赋值或使用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
  begin
    last_user_interrupt        <= 'b0;
    user_interrupt_counter  <= 'b0;
    ... ...
  end
  else
  begin
    ... ...
  end
end

这样做出来的.bit下到板子上是工作的,我们把第二个always块里的两句重复赋值语句删掉再生成.bit下到板子上反而不工作了。
两个版本的verilog代码用200Mhz的频率做时序约束时timing报告基本一样的,系统时钟大约是-0.3左右的slack,改用100Mhz做时序约束全部满足时序要求的,但改过之后的代码还是不工作。

网友:
修改完之後, 還要 simulation.

网友:
如果是用ISE的话,可以用FPGA EDITER看一下,两次编译后,这个两个寄存器的输入逻辑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