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pcie ip核 配置空间 求助

楼主(2016-04-20):
cpu对ip核配置空间配置时,这个数据是存在哪里呢?是在ip核内部还是自己写ram存放呢?求助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PCIE的配置空间是IP CORE自己维护的,用户可以在例化的时候进行参数设置。这些寄存器值是存在IP CORE内部的,不是存在用户逻辑当中。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感谢您解答了我的疑惑

网友(2017-03-20):
在生成ip时一直停留在这个界面什么原因那

在生成ip时一直停留在这个界面什么原因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多谢

网友(2020-03-13):
我也是,后来你怎么解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