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例化module时端口的类型

楼主(2016-04-20):
module tb_XX;
reg A;
reg B;
wire C;

aa inst_aa(
  .a(A),
  .b(B),
  .c(C)
);

其中
module aa(
  input a,
  input b,
  output c
);

tb中例化module aa时三个引脚的类型有固定要求吗?记得好像没有要求,reg和wire都行,但是仿真报错。
将连接input port的变量定义为reg型,连接output port的变量定义为wire型,compile和simulation都通过了。
想知道大家有关注这个问题吗?

网友:
在initial语句中需要使用reg型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注意你写的是用于simulation的。你的A和B如果是在initial语句中产生,或者always语句中产生,就定义为reg;C一定是wire。

网友:
tb就reg,反正是仿真,没啥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C为何必须是wire型?记得output port也可以接reg型

网友:
在module aa中,C是wire 或reg都行,根据逻辑而定
但在tb中,C作为观测对象,使用wire,因为module aa的输出C连接tb中的C,reg可以连wire,wire也可以连wire,reg怎么能连reg?

网友:
在tb和dut中 reg和wire是配套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解,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