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更改IC61 里面shematic的连线颜色和高亮时的颜色?

楼主(2016-04-20):
求助,请教一下如何改display 的那个文件,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具体里面叫什么名字的线或者层次对应的的是shematci里面的呢?

网友:
Packet部分叫wire的是普通连线的定义,以y+数字开头的是高亮线的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请教一下你指的Packet部分在哪里可以看到?现在用的是IC61,在display resource editro 里面怎么弄出来呢?

原来用5141,我记得在LSW那个界面就可以选择编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搞定了,谢谢!
  但是还有一个疑问没搞清楚,同一个层次,有drawing,有flight, 这个flight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