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教,关于CTS如何选择BUFFER问题

楼主(2016-04-20):
在做CTS时该如何选择Buf,做lab时,里面直接说选名字带有CLK的BUF,可是现在做的一个例子就没有了,求教,该如何选择添加哪些BUF

网友:
普通的buffer也可以

网友:
一般选ckinvert 对称性好一些
推力适中 X8 - X20 个别design需要大推力的

网友:
首先考虑驱动能力排第三、第四的。

网友A:
把最小驱动的和最大驱动的排除不用~

网友B(2020-07-29):
引用 网友A:
把最小驱动的和最大驱动的排除不用~

请问,为什么不能使用驱动最大和最小的单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不能使用驱动最大和最小的单元呢

最大容易出EM的问题,最小的corner偏差可能会大一些,会带来时序收敛的问题,尤其有bus balance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