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ipeline ADC 的时钟能否用的时候给,不用时关闭

楼主(2016-04-20):
基于噪声和功耗的考虑,希望pipeline ADC 的时钟用的时候偶尔给十几个周期,
(1次完整采样结束)。不用时关闭时钟。

不知行不行,还是要通时钟一段时间后才能采集(需要额外时间进行数字误差校准?)
说明书上没有看到这个参数。

SAR-ADC的我认为可以中断时钟,采集时给一下就可以了。不知对不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pipeline ADC一般没有这个参数,有个参数是time recovery,是休眠的状态所需要的恢复时间。
一般的ADC还会有DCS,需要关闭时钟先关DCS。停止CLK几个或者十几个周期很难讲需要多少个CLK恢复,和具体设计有关系。
很多pipeline ADC并不需要用户去控制数字校准模块。

sar可能大部分可以,但我觉得还是要看datasheet支持的最低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