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定时操作求助

楼主(2016-04-20):
想用verilog-A写一个模型,实现功能如下:输入信号是一个周期不固定的方波,输出信号也是一个方波,输出信号的上升沿是由输入信号的上升沿确定的,上升沿到来后,维持一个固定时间,然后下降,也就是说输出信号的下降沿是由一个固定时间确定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verilog-A中没找到一个实现这个固定时间的函数。用@(timmer(持续时间))只能使输出信号下降一次,并且在条件语句中无效,也不能做成一个自定义函数。
请问大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我尝试讨论下。
1. clk_out = clk_in & (~absdelay(clk_in,tdelay));

2. @cross(V(CLK_IN)-vtrans, +1)
     begin
            CLK_OUT=1;
            time_rising_edge=$abstime;
     end
     @timer(time_rising_edge+tdelay)
     begin
             CLK_OUT=0;
     end

网友:
VerilogA干这个有点难,
首先你要定义一个中间节点,和一个整数:
electrical temp;
integer n;
然后,你要把输出(clkin)翻译成整数:
n=V(clkin)-vtran;
如果你要求精度,需要增加收敛节点:
@cross(V(clkin)-vtran, 0);
第三步,将n的反赋值给temp:
V(temp)<+ transition(!n, tr, td, delay);
其中,tr是上升沿,td是下降沿,delay是延迟。
最后,将clkin和temp相乘(模拟的乘法就是“与”)
V(clkout) <+ V(clkin)*V(temp);
收工。

网友:
顶2楼!
@cross(V(in)-vtran, 1) begin
    n = 1;
    t = $abstime;
end
@timer(t + delay) begin
    n = 0;
end
V(out) <+ transition(n?vhi:vlo,tr,tf,td);

网友A(2023-08-15):
纠正一个错误……
timer函数在用的时候必须要有括号。
应该是
@( timer(t+delay)   )

网友(2024-01-21):
想问下楼主,我用@(timer())的时候报错WRONG_DIFF_OFFSETInternalError: generating control quantities,请问是什么原因?楼主你用timer函数编译成功了吗?

网友(2024-12-11):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个错误……
timer函数在用的时候必须要有括号。
应该是

cross函数也得有括号吧,@(cross(V(vin)-vtran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