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导入工艺scs文件问题?

楼主(2016-04-20):
我在工作站上将登陆用户名密码改变了之后了,但是以前保存的仿真状态,再次运行的时候显示scs文件找不到。
以前的scs文件路径是 /home/sungd/TSMC18/models/input18.scs

但是因为我将用户名改变了,所以上述路径就变成了/home/heyj/TSMC18/models/input18.scs
所以以前保存的仿真状态再次运行的路径还是以前的,所以无法运行
我想问,如何把仿真的ADE中如何把scs文件变成现在的?

因为我把用户名是把sungd 改变成了 heyj

请教spectre仿真的model library 中设置是加在input.scs文件中吗?

网友:
看不太懂你的描述 路径不同是因为你的用户不同 你的heyi用户可能是没有权限动用sungd的文件 修改下路径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因为我以前的项目都是在sungd的用户下做的,保存的仿真状态,现在是管理员将sungd的这个 用户名变成了heyj(已经不存在sungd)这个用户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状态是ADE保存之后的stata吗 如果是这个的话不是保存在scs文件里的 scs文件只是对你model的描述 一般是不能修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说的,我之前仿真保存的spectre_state1,但是后来路径改变之后,仿真时候显示找不到scs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你的用户名变了 所以home目录里的路径也发生了变化 重新选择下就好了 如果没有设置大量的变量的话其实stata完全没有必要保存 需要重新设置的项目也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根据默认的路径 试着找找看  在load的时候也可以看看其他的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在打开仿真状态的时候,重新加载scs文件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新路径下的scs 重新setup下model lib~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修改用户名的 会导致很多路径出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