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sanity check是检查什么的啊??

楼主(2016-04-20):
timing sanity check不太清楚是检查啥的。
是不是检查综合后的网表,忽略寄生电容时有没有时序违反,主要检查fanout吗??

求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读取scandef
sanity check :检查scan def是否正确

网友:
错。
sanity check是设成zero线负载模型后的timing check。
其逻辑是:至少不考虑连线延迟的情况下timing/sdc不应该有vi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