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TXT文件存到ram里?

楼主(2016-04-21):
怎么读取100M的TXT文本文件,并存入到RAM中呢?本人刚接触FPGA,只试过用readmemh读取TXT存到寄存器中,但是100M的数据太大了还是存入RAM中比较好,并且希望能够存成矩阵的形式。有没有人了解怎么做呢?

网友:
你多大的FPGA,还是放在外置的SDRAM中?

楼主:
回复 2# lyyss 不太懂多大的FPGA是指什么,现在还指是做仿真,没有上板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文件也可以像读ram一样操作,试试$fseek函数。
如果你还是想放到ram里面,你只需要在tb里面设置一个够大的存储块即可。

  1. reg [data_width-1 : 0] mem [0:data_num];

ram的仿真模型里面用的存储块其实也是这么做的。
这么大的文件其实还是建议用读文件的方式做,load这么大的文件进来有可能影响仿真性能。

网友:
$readmemh ("xxx.txt",r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的ram可以是用IP核建立的RAM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的mem是不是还是寄存器啊,读文件是指用readmemh来读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写的是用于simulation的,你如果是用于下载到FPGA的RAM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于simulation,那编译的阶段还没用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这里的是寄存器,不过因为实在testbench里面,所以可以随便使用。仍然是用readmemh读,这种方法在仿真使用时很方便的。如果你想生成ram,估计没有这么大的,也没有FPGA里面能放这么多数据的ram。其实这种存储块就是一种ram的描述。

网友:
readmem是verilog 的語法...這只能在simulaion上使用
如果要道FPGA的話...就要使用到FPGA的 memory了
FPGA tool 可以gen出你所需要的memory type
你可以參考 quartus  的手冊

网友: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并没有,周末出去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