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l_Delta-L使用方法

楼主(2016-04-21):
请问各位大虾,有谁使用过Intel_Delta-L方法分析S参数吗?我在安装了Octave3.6.4_gcc后,运行deltal.m,总是不成功,提示如下:“error:‘Deltal.ReadSetup' undefined near line 32 colum 84"

网友A(2022-01-13):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这个.m文件呀

楼主(2022-07-20):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这个.m文件呀

我记得当时是intel给我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当时是intel给我们的

你还可以找到吗

楼主:
找不到了,文件都在办公电脑里,离职了就没有保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了,文件都在办公电脑里,离职了就没有保留

感谢感谢,老哥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