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把管子宽设置的非常大有什么好处吗?看到4m/350n和1m/350n比例。

楼主(2016-04-21):
模拟模块中用的反相器

网友:
Driving Big loading Capacitor Let Rise time / fall time very short

网友:
驱动能力大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驱动能力不同,尺寸越大,瞬态电流越大,驱动越强

网友:
不一定,尺寸大了,寄生电容也会大,当大到一定程序,对信号的驱动和边沿影响就很小了,甚至还会有副作用,造成信号变差了。

网友:
八边形法则 折中选取

网友:
驅動力大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