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谁做过基于扰动的后台校准的ADC???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6-04-21):
利用LMS算法的。
想请教一下,这种结构每次LMS迭代的时候,是所有bit一起迭代还是一个bit一个bit的校准?如果一个bit一个bit的校准,没法把扰动加到当前校准的bit(因为其他bit还是不准的值),如果所有bit一起迭代,根本不收敛啊!

更新1.搞定了,10bit的ADC,MATLAB仿真,能把mismatch导致只有的40dB提高的58dB。

更新2.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同的mismatch,校准后每位的权值有时候能在1LSB以内,有时候单看每一位跟真实的差别挺大,但最终结果却很好,想不明白。难道是我的冗余位太多,这个解不唯一导致的???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搞定了!!!!
10bit的ADC,MATLAB仿真,能把mismatch导致只有的40dB提高的58dB。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发下代码吗?

网友:
LMS ADC 是目前ADC最夯的Topic.
雨丝真是太強了,
崇拜.

楼主:
LMS ADC 是目前ADC最夯的Topic.
雨丝真是太強了,
崇拜.
引用 网友A:

五年前就看这种算法,压在心里几年的一个难点,结果前两天突然开窍了一样。用matlab搭了一个,历经各种问题竟然跑通了。不过有错误太大也有较不回来的。

有些东西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搞明白了发现就一层窗户纸。

不过目前只是停留在MATLAB模型上,真实电路要自己写verilog代码还麻烦。

网友:
听你的描述,想不通扰动和信号混在一起的话,怎么确定LMS收敛公式的;
给篇paper瞅瞅呗?

另外感觉只要是LMS的东东,所有的系数都是混在一起校的;
只要确定了LMS收敛公式,顶多再加入一堆dither相关的系数进去,按理说就可以校出来;

另外如果收敛值与自己预设的MC值不一样,不用看肯定是收敛到其他的稳定值去了;
用收敛后的系数,换个输入幅度或频率,看看还是不是哪个性能哦;
理论上总能构建一种输入信号的pattern,打中算法的软肋,把算法给搞死掉;

楼主:
听你的描述,想不通扰动和信号混在一起的话,怎么确定LMS收敛公式的;
给篇paper瞅瞅呗?

另外感觉只要 ...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

  论文参考  A 12-bit, 45-MSs, 3-mW Redundant Successive-Approximation-Register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Digital Calibration.pdf
A 12-bit, 45-MSs, 3-mW Redundant Successive-Approximation-Register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1.55 MB , 下载次数: 128 )

利用线性系统 F(A+B)=F(A)+F(B),F(A-B)=F(A)-F(B),的原理,B是加的扰动。如果是线性的,F(A+B)-F(A-B)-2F(B)=0。

我确实还没试试别的输入的时候,之前收敛的系数还能不能达到好的效果。

楼主:
听你的描述,想不通扰动和信号混在一起的话,怎么确定LMS收敛公式的;
给篇paper瞅瞅呗?

另外感觉只要 ...
引用 网友B:

试了不同的幅度和频率的信号输入,只要幅度大于满摆幅的一半且不过载就能正常收敛。
另外看了最终的收敛系数和实际值的差异是增益导致的,乘以一个i合适系数以后,两个之间的误差能在+-0.5LSB以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仇云他们的paper哦。
其实LMS的变种很多,加dither;单通路正反转换自校;双路互校;
限制也很多,DC无法校,小信号无法校,相干采样无法校,低频无法校;

我还以为有啥黑科技,可以解决这些制约呢

楼主:
    我们实际应用的情况,这种应该够了。因为后台校准,刚开始以未校准的模式工作,发现有正常信号了开始校准,收敛后切换到校准后的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信号可能无法满足"只要幅度大于满摆幅的一半且不过载就能正常收敛",从而可能无法使校准过程收敛。这是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不明白你所谓的小信号,DC还有低频无法校准,具体对应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是几进制的电容阵列呀?

楼主:
回复  雨丝

用的是几进制的电容阵列呀?
引用 网友C:

1.8进制或者二进制加冗余位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部分的redundant saradc lms校准的机理都是遍历尽可能大的范围,随机使用各个电容的权重系数,如果DC那么只会使用有限的几个系数,小信号无法遍历到高位的系数,相干采样可能每次都采到相同的值,使用相同的系数,低频信号可能连续较多周期使用相同的系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在实际使用中目前一般都是后台校准方案,就是随着输入信号变化实时调整的过程,小信号不存在问题。   如果是前向校准确实需要在给定输入下得出准确的调整值,如果用DC或者小信号遍历特性不足,确实会有问题。所以还是取决于调整的方式了。
   相干采样的问题,确实在校准时候会有一定的问题,遍历特性很差,就和单给N个DC的情况类似,得不出最终的调整值。但是在目前所接触的项目中,并不存在只发送单点频率信号的case,因此还是基于项目吧,暂不影响实际使用。
   还有就是低频信号的问题,还不是很理解问题在哪里,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低频信号目前看是收敛时间会拉长,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遍历。

楼主:
回复  ericking0

   这个问题在实际使用中目前一般都是后台校准方案,就是随着输入信号变化实时调整的 ...
引用 网友C:

    你做过这样的项目?输入幅度是如何保证的?特别是过载一下就死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私信,加个QQ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私信了,私聊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很低频的信号在一段时间内就和DC和类似嘛,因为无法短期遍历尽可能多的系数,所以收敛过程可能会跑偏;
    LMS最大的理论缺陷在于只能收敛到系数空间中的error的某个极值点,但是这个极值并不一定是整个空间中的最值点;
    我的数学功底太挫了,想不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大部分都额paper对这个问题也是避而不谈;

网友(2021-05-09):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高手!LMS不是有一些变种的算法吗,这些变种算法能不能改善你说的问题?最近在看LMS adc,不过还不是很懂

网友(2024-05-08):
楼主还在吗 我写了个模型代码,误差系数老是为0,权重也一直是理想权重,能交流下吗

网友D(2024-07-29):
所以最终应该是一位一位迭代呢还是一起迭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最终应该是一位一位迭代呢还是一起迭代呢

一起迭代

网友(2024-10-24):
请问有相关的建模资料吗,想深入了解学习一下,有偿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