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双口RAM 读地址

楼主(2016-04-21):
AD采集的数据存放在双口RAM中,存储地址为01~50,现在经过RS485通信协议,从ARM得到了查询命令,需要查询RAM中AD数据,因为得到的仅仅是一个查询命令,没有包含地址信息,该如何把RAM中的AD数据读出来,传给ARM。求助各位大神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
查多少数据,就读多少数据   你这个查询命令,就没个数据量的要求,不可能吧 还是默认所有数据都要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个查询命令是有数据量要求的,RAM中总共存了三类数据,我暂且把他们分为A、B、C三类吧,A类存放的地址为01~32,B类存放地址为33~50,C类存放的地址为51~60,当接收到查询命令后,我需要把A类和B类数据读出来,并且把它们传送给ARM,但是因为查询命令中没有RAM的读地址信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把RAM中的数据读出来......我现在想的是,读地址自己来给,通过一个计数器,从01一直加到50,直接用这个计数器的计数作为RAM的读地址,不知这样是否可行??我现在在试......请问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借鉴吗,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么样啊,接收到读指令,自己给地址,把需要的数据读出来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我是来转去喜怒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正在尝试中.......学习FPGA不久,新手,如果以后遇到什么问题,还希望您不吝赐教,感激不尽,谢谢!

楼主:
回复 4# runileking 正在学习中.....谢谢您,希望有问题还能和您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2016-11-3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两部:首先从RAM中读出8bit数据,然后进行移位输出。